求一张台机图纸

楼主(2010-05-18):
手上有一块主板,有个芯片《ec324me》,在网上查不到PDF ,想找张图纸,版号是NC68GM,希望大家帮我找找,谢了

网友:
这等于是伸条腿让我们猜这人是谁一样...

网友:
这是咋牌主板,上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NC68GM   ,XT4508  还有就是这是AM2的CPU , NVIDIA的单桥 6100

网友:
不好意思,发帖的时候有点急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ZX-NC68GM,百度下有两个厂商,一个中凌,一个科脑,都是公鸡中的教练鸡,你可以百度下看看图片对应的是哪家厂商的?
论坛搜索ZX-NC68GM可以搜索到两个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 ... mp;searchsubmit=yes

这种板子很难找到图纸的,还是拍下板子的照片,描述下主板故障及量测的结果,大家才好支招.

网友:
可把你遇到的故障发上来,最好就是把基本点的对地阻值,电压,基本测量结果附上。。。杂牌板很多时候电路更简单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用LM324\AZ324M代用就可以了
今天刚好也修了这样的一块板
顺便发个这板的BIOS啦
杂牌主板的BIOS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