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tar 17纯平升压过高

楼主(2010-05-18):
故障现象:黑屏,指示灯正常。升压型。拆去行管测得升压后的电压是218V。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
黑屏

网友:
不能拆掉行管来测升压后的电压,对于大多数电路来说这时升压电路失去了反馈回路信号,二次电源处于失控的状态,因此升压电压会大幅度上升。这样检修的方法是不对的。

网友:
“黑屏,指示灯正常”连接主机看看,是不是把亮度调到了最低;不行把高压包的加速极旋钮顺时针调一点,看屏幕是什么情况,如果出现回扫线,就调高了,是白屏,那就是显示器的CPU没有识别到电脑主机的VGA信号,通常就是行场识别信号中的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