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L325T 不上电 请指点一二

楼主(2010-05-18):
有个神州机器  顾客反映正常关机一夜就不开机了
裸板检测  待机0.01   按开关键有反应
到0.04   3秒钟掉到0.01
再开还是这样
开机有反应   说明EC工作条件正常吧
开机电路也算正常
待机时 测量CMOS电池(取下电池)供电脚0.42V
感觉 应该没有电吧
想来想去想干南桥
本人新手   请问高手  还应该注意和检测一下什么

综合大家的观点  测量 有 3V  5V   无短路   更换南桥  GBM   开机正常
维修结束

感谢各位 无私的帮助   感谢论坛提供的平台

网友:
直接换南桥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师傅换南桥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师傅  鉴定了我的信心

网友:
楼主搞清楚,主板提供的RTC供电是不能到达CMOS电池的。

网友:
明显是上电不全,直接干南桥。。汗一个。

查查各供电电感有没有短路吧,不要盲目的去做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很大正常时电池电压不会这么低的

网友:
查一下南桥信号有没有出来

网友:
什么跟什么。待机时取下CPMS电池你量电池脚正端有什么意义。你看下图。COMS电池只有机子没装电池或没有电源时再给南桥的RTC电路供电用的。它与电源或电池的VCCRTC有二极管隔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