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965P-DS3内存不过

楼主(2010-05-18):
我有一片技无病嘉的965和P35都不过内存,供电正常,SPD电压也正常。每次上电都只跑到C1,请高手赐教。怎么修呢?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内存槽清洗下

网友:
查内存槽电压
内存槽清洗一下

网友:
基本测量测了吗,说详细点啊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换一下条子。。。
北桥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刷一下BIOS。。。。。

听一下小喇叭有没有报警声,没有的话,可能CPU还没有过。。。

网友:
内存除了供电,还是时钟与复位,查北桥供电,压北桥试试

网友:
你打一下主值看哈咯

网友:
供电,时钟,查AD线,看北桥工作条件,再不行了打AD线看波形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槽和金手指 内存电压正常 应该北桥虚焊

网友:
四个槽都是新的,清理过了,内存也换了六条不同品牌的,供电都正常,DQ也量过了,没问题。

网友:
重新做北桥吧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北桥空焊了,我之前也遇到过几次这种问题

网友:
我技术不太好,BGA台的温度曲线皗得不好,有时候拆下来温度不够就吸了,搞得焊盘都掉了几个,所以不敢再做了

网友:
不敢做也得做- -!总觉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
做BGA就得练手,就像神枪手,得给大量的子弹练习一样,如果你们老板不是太扣,清闲的时候,就多拿料板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