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V5000的怪毛病 大家发挥一下思维

楼主(2010-05-18):
收到一个ZV5000   机器
插电源 待机0.05  开机到 。0。7  掉电
拔下电源  再插  开机到 2.3掉电   屏幕不显示
拔下电源  再插  OK  开机正常 玩1个小时都正常
EC  电晕管理  CPU供电  加焊无果
想来想去是电容惹的祸吧
给点思路  谢谢
如果是电容  如何确定是哪一片的电容
CPU ...北桥   还是哪的
或者有别的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可能是桥虚了撒

网友:
每次都是要插三次这么有规律?不会吧,通常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你能确定故障如你所说的一样规律嘛!要是而且南桥是450的话,你换个bios电池试试

网友:
可能桥有空焊哦····

网友:
有可能是CPU那电容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事情吧 反正焊呗 一般情况也焊不死

网友:
-----------楼主,你的本子这么有规律的?

网友:
是450桥的话。。。就直接换吧。。。。这种最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