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菜鸟也修好一片TYAN(泰安)S-2877服务器主板

楼主(2010-05-18):
主角:TYAN-S-2877
芯片组:NV单桥,
故障现象:用一个CPU工作正常。同时上两个主板不能工作。复位长亮。无VTT
分析和维修过程:用一个CPU(就是左边那个)能正常工作,同时用两个就不能工作,那问题肯定是在另一个CPU供电等问题上,马上下手查,果然两个CPU一样的,一个能正常工作那个,VCORE 1。13V 另一个0V 而且上了这个右边的U后,复位长亮,VTT供电都没有了(别人已经修过这板的VTT这里了,能看出来换过电容和MS管等)  单上有问题这路也一样,因为这板是服务器板,我还真没修过 先汗一下。比较菜,那就直接修这一路CPU没供电的吧,两个U的主控IC都是ISL-6559CR。U也是一样的,那电压肯定一样哈,先和好的U供电这边这个IC对比,VID组合一样(0 2。6 0 2。6 0)EN开启也有(27#)都是3。3V 供电也都一样,只是PWM输出不一样????结果是我的电源不行,要换8P的。(直接短接过+12V  带不起,两路U的+12V供电是分开的)去公司借了个好的大功率(24P+8P  额定400W)终于,这边U上管的D极有12V供电了,(不像短接+12V那样带不动一开就关了,再开还是一样)查了半天还是没查到问题??? 结果表笔在量6559CR的一个引脚时,发现复位灭了 (高兴死我了)加焊ISL6559CR  OK,维修结束,亮机,由于此板是服务器板用的ECC内存,没办法照到点亮后的图了。下面是这个修好的图。

高手不要笑我呀,本人比较菜

网友:
多谢星哥了 另外把这个IC的PDF传上来。

网友:
LZ有心了,虽然问题不大,但是也是要很细心才行

网友:
呵呵。。。幸运之神看上你了。。。。你自认菜鸟。。。怎么会下手修服务器板子????胆子比较大的。。。

网友:
楼主太好运了呀

网友:
有实力,敢修服务器板。一般修服务器板收费都要高些啊,付出有好回报。

网友:
菜鸟一点也不菜啊 呵呵

网友:
LZ牛人啊。。呵呵。。测板连风扇都不上。。。。挂一块U 修的板就白忙活了

网友:
inte的U还是比较抗整的。

网友:
楼主修东西是在公司还是在自己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