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700死机

楼主(2010-05-18):
HP C700电池与外接电源一起用正常也可以充电,当拨掉外接电源就死机,单用电源也正常,单用电池开机进到WINDOS画面也死机,电池是好的,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死机的时候量一下主板。

网友:
从现像看应该是供电部份的问题,建议你测一下各供电的bst的升压二极管。要注意阻值差的不能太多

网友:
电池 的放电电路有问题 找个图纸查下

网友:
看楼主是单独使用某一路都会死机,两路一起用就不会。应该是供电部分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