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怪问题

楼主(2010-05-18):
IBM T40加电不过内存有内存报警声音,放不放内存都一样内存报警,所有电压都正常,换过北桥,加焊过内存槽刷过BIOS,不知那位仁兄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测测内存的时钟是不是正常,不过内存,诊断卡跑什么码???

网友:
安全芯片,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看看时钟芯片

网友:
供电和时钟呢,都确定了正常吗?

网友:
用测试卡跑马多少?

网友:
时钟看一下吧

网友:
时钟蕊片更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跑什么码啊?
我上次修了一台是跑38的
后来加焊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安全芯片没有装啊

网友:
我刷了一个不要安全蕊片的BIOS还是一样

网友:
能上诊断卡的,你上诊断卡看看,这样可以准确的判断故障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T4O还是很好修的嘛

网友:
信号都出来了吗

网友:
诊断卡跑C1

网友:
有的时候 报警的声音会不会出错啊 这个机器好象还是显卡问题多 没修过不过内存的

网友:
诊断卡跑87,85是安全芯片不过,刷bios后,会不会和安全芯片不匹配,ibmX31内存时钟是一个八脚小芯片来管理,做bga碰掉后不过内存,也是郁闷了N天,才发现!!

网友:
碰到这种我一般直接搞北桥,再不行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内存槽阻值打了吗?

网友:
打过,正常

网友:
还是慢慢量一下内存的排阻吧

网友:
SMB_CLK_3B
SMB_DATA_3看哈这个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你不小心碰掉什么东东了 检查一下

网友:
怎么不会想到南桥了··打下北桥到内存的波形有没··有内存供电也正常就试下SB吧

网友:
插不插都一样都内存报警,应是没检测到内存,还不到过内存这一步,应是没有检测到内存的SPD吧,查下南桥与SPD相关的线路吧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最后把U49换了

网友:
楼主请检查一下SMBUS。可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