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笔记本启动速度的七大凶手

楼主(2010-05-18):
1. 外挂USB设备挡路
  如果你的本本在启动时连接了USB移动存储,那么不妨试试先将它们断开,看看启动速度是不是有变化。一般来说,由于USB接口速度较慢,因此相应设备会对电脑启动速度有较明显的影响,应该尽量在启动后再连接USB设备。如果没有USB设备,那么建议直接在BIOS设置中将USB功能关闭。另外,由于Windows 启动时会对各个驱动器(包括光驱)进行检测,因此如果光驱中放置了光盘,也会延长电脑的启动时间。
  2. 网络设置是隐形杀手
  如果你经常需要把笔记本接入局域网内,安装好网卡驱动程序后,默认情况下系统会自动通过DHCP来获得IP地址,但大多数公司的局域网并没有DHCP服务器,因此如果用户设置成“自动获得IP地址”,系统在启动时就会不断在网络中搜索DHCP 服务器,直到获得IP 地址或超时,自然就增加了启动时间,因此局域网用户最好为自己的电脑指定固定IP地址。另外,为了消除或减少 Windows 必须重新建立的网络连接数目,建议将一些不需要使用的网络驱动器断开,具体操作:进入“我的电脑”,右击已经建立映射的网络驱动器,选择“断开”即可。
  3. 硬盘分区太多也有错
  如果你的本本采用Windows 2000,又没有升级到SP3或SP4,并且定义了4个以上的分区,那么也会使启动变得缓慢。所以建议把Windows2000系统升级到最新的SP4或安装Windows XP系统,同时最好不要为硬盘分太多的区。因为Windows 在启动时必须装载每个分区,随着分区数量的增多,完成此操作的时间总量也会不断增长。
  4.桌面图标太多会惹祸
  桌面上有太多图标也会降低系统启动速度。Windows每次启动并显示桌面时,都需要逐个查找桌面快捷方式的图标并加载它们,图标越多,所花费的时间当然就越多。建议大家将不常用的桌面图标放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中或者干脆删除。
  5.杀毒软件的画蛇添足
  有些杀毒软件提供了系统启动扫描功能,这将会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已经打开了杀毒软件的实时监视功能,那么启动时扫描系统就显得有些多余,还是将这项功能禁止吧。
  6. 字体过多也拖后腿
  尽管微软声称Windows可以安装1000~1500种字体,但实际上我们却发现当安装的字体超过500 种时,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字体从应用程序的字体列表中消失以及Windows的启动速度大幅下降。在此建议最好将用不到或者不常用的字体删除,为避免删除后发生意外,可先进行必要的备份。
  7. 微软自己起“内讧”
  还记得Windows XP的某个补丁造成系统启动变慢的新闻吧(比如:代号为 Q328310的补丁会造成Windows 2000/XP启动和关机速度奇慢,甚至有可能导致注册表锁死),可见微软自己内部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小,如果你在升级了某个系统补丁后,突然发现系统启动变慢,那么最好留意一下是不是补丁惹的祸

网友:
呵又学习了一下,这里真是初学者的天堂呀。感谢维修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