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我终于独立自己修好了ABIT-VA-10(本人比较菜没办法)

楼主(2010-05-18):
主角:ABIT-VA-10
芯片组:VIA   AMD462的板子(板子拿走了,型号忘了看)
故障现象:不过内存跑C1  00-C1  BIOS读写灯长亮,闪,幁周期信号长亮
分析维修过程:不过内存先来最简单的,洗涮涮。涮BIOS(全板供电正常)涛声依旧 打AD线全部一样??? 。。。。烦死,这个不好修了,先上来发个帖子问问兄弟们,(可惜都没什么人来回我 )都不来帮帮我 没办法,还是自己来修吧,用波波打AD线看波形(波波是这向才学会用的 )发现有几条AD线工作的时候没有波形,只有高平的直流电?????肯定不对,,,又把内存草连的电阻全部打了一编体值正常。。换北桥。OK能跑过内存了,不过是00-C0-C1-C3 -03掉电????? 烦死,,,,(一天一般修5--10片板,这板都修了半天了还没结果 )过内存掉电???CPU上电胶,,,不行,风扇在转呀????算了先放着吧,下午店里一个同事过来,我跟他开玩笑提起这板的问题,,(那时我没接风扇)他看了说,你怎么接风扇,我马上把风扇接到CPU-FAN上,奇迹发生了 不掉电了,一路跑到亮机。(我最后检查发现,我刚才接的风扇口不是CPU-FAN  而是U座边上的SYS-FAN 怎么有这种事呀,风扇接的不对也掉电????月饼老师看到能指点一下吗?
下面是这板的图:

网友:
大战在即,兵马先行,不错呀,装备齐全。

网友:
等于是杀了北桥杀好的吧

网友:
板同板,人不同人啊,我也换过北桥,还是跑C1,汗一个

网友:
能换北桥,已经是芯片级维修了哈,还说比较菜,太谦虚了

网友:
C1?换北桥??

462的主板貌似才50元一块吧

网友:
研究是为了技术,主要是想把他修好,要的是修复成功率(因为板太少吧一天才修5-6块左右)

网友:
支持楼主的精神 有专研才有进步嘛

网友:
跑C1不过内存没必要刷BIOS换桥吧

网友:
楼上菜鸟。。

楼主。你有没有反复验证不插风扇就03掉电?一般都要显示了才掉电的 。不过有的机器可能03掉电吧。跟BIOS有关系的。

通过打AD线波形就去判北桥还有点牵强。不推荐。

网友:
风扇不对会保护的吧

网友:
华硕的新板子就会有这BT的设计。不插U专用的风扇接口。直接跑一下就掉电...

上次装机我郁闷死了。。

网友:
看AD线的波型,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才准确,请问月饼师傅

网友(2010-06-17):
LZ设备可真全啊 还有波波啊

网友:
风扇上错了。保护了

网友(2011-07-20):
很多名牌主板都有这个设计,CPU风扇要插在CPU FAN或FAN1上,才会点亮。否则不亮或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