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0-c1-00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8):
主板跑00-c1-00什么问题,到00就停在那了 。内存都换过了还是这样样,cpu也换了 。
cpu

网友:
主板没有工作,测下CPU供电

网友:
还过内存,需要查不少地方。比如说,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北桥供电,北桥本身等。
主板型号没有,也不知道你主板啥样,还是先到新手区看看吧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是370接口的主板,假负载测试点电压都正常,后来换了个时钟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2010-08-29):
先查内存那块问题 供电 时钟等是否正常 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供电时否正常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