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A500G没待机

楼主(2010-05-18):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旭日A500G的机子,拿来的时候他说机子不亮拉,我就接下拉。我那电源试着开机,我发现只要把电源头按紧就可以开机拉,换了一个电源头OK。一下就搞好一台机拉。
Lenovo

网友:
还第一次见到你这样处理不上电故障。厉害!

网友:
数字模拟
那是的咯 有些机子就是这样的 只要你细心点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怎么就碰不到这么好的活呢

网友:
“维修要胆大心细”最近在论坛里学到的。

网友:
很多人维修中遇见小问题,复杂化,最后搞出来大问题了。就应该先排队简单的问题。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
运气好啊 这样的机器都能遇到

网友:
是维修中的一个小经验啊!学习拉~

网友:
这种故障很多啦,都是客户频繁插拔电源接头造成松动,这是你捡了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