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声音

楼主(2010-05-18):
有一块富士康775主板,客户突然用到就发现没有声音了,重装一次系统发现,声卡驱动装不上,以为是集成声卡坏了,装了一块独立声卡,也是一样的原因,照样没有声音,有这种现象,多开几次机,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

网友:
GHOST的时候别安装驱动,去官网下载

网友:
有一些板子需要在bios里把板载的屏蔽掉,才可以

网友:
BIOS调用一下默认,再试
如果要用独立的,一定先把集成的关了

网友:
上面的办法都试了,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是否是安装了DirectX后声卡不能发声了。说明此声卡与DirectX兼容性不好,需要更新驱动程序。

下载一个其它版本的Direct试一下吧。

网友:
DirectX是系统自带的吗?还是别的?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你在主板上面找下声卡的驱动是什么.然后去网上下载个
再重新安装下.但首先把你之前的声卡驱动屏蔽掉.
基本上都可以搞定的!再不行会不会是声卡芯片不好?

网友(2011-11-29):
我现在有块板子,驱动能识别。也能播放音频。但是就是没声音输出

网友:
不错看看。学习一下,看起来很酷~

网友:
有些机子装新驱动不行  要装老点的版本

网友:
用驱动精灵在线下载一个驱动试一下 ,还有可能音频接口坏了

网友:
看看驱动是否装好,如果装好看看BLOS哩面是不是把它屏蔽了,或声卡接口坏。。。。。。。

网友:
排除了软件就好好的查查硬件

网友:
06年 网吧用的富士康 RC-4107 出现过有时有声音有时没声音 重启就有,后来 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