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c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8):
机器是二修机,电源板已经应折腾的发黄。不过还好没错什么。呵呵!先测各电测对地阻值正常。插电测1632 的22脚无主供电,再测小板主供电接口有电19v。测1632 的22脚阻值正常。测1632的21脚(线性5v输出,这个电压是由1632的23脚控制,此机的23脚是由主供电经电阻分压所得)阻值正常。从接口处飞线到22脚。插电测无3.3v 5v 2.5v,测1715的10脚(这是2.5v的控制脚,电压来自1632的21脚)3.3v正常。测1715的4脚主供电19v正常。再用试波器测2.5v在插电瞬间有电压产生过程,说明1715的电压产生部份没问题,是负载的问题。但负载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不会直接影响到电压的产生。但主滤波电容失效会引起芯片保护。换2.5v主电容。插电待机0.04a正常,测3.3v 5v 2.5v正常。这里要说明一下,此机器的得点是待机电压的产生是1632和1715相互做用下产生的。1632的7脚28脚(3.3v和5v的输出控制脚高电平有效)是经一个电阻到2.5v输出的。所以要先有2.5发才能有3.3v和5v。而2.5v是1632的21脚控制。21脚由23脚控制。23脚此机是插电就有。呵呵!是不是有点乱啊!好好屡屡。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 不熟悉电路的可能看不懂 新手会看得莫名其妙 高手不值一嗮 所以 烦请发帖 最好能上图 介绍一下你的维修思路 如此 于人于己 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