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BSWON#电压问题。。

楼主(2010-05-18):
DNBSWON# 电压被拉低为 0。45。 EC换了也是一样, 麻烦大家说说在哪些情况下会被拉低。
问题

网友:
开关坏和PCB漏电!楼主量下对地阻抗多少。

网友:
阻值是891。 哎, 完全没头绪

网友:
DNBSWON#是给南桥的信号吧 看看是不是南桥拉低了

网友:
阻值好象偏大了,可能是南桥坏或PCB开路了

网友:
先测下对地阻值,是否有上拉电压;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大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或明显变小,此机器看是否BIOS也要参与触发,其次是南桥。

网友:
检测一下有无断线。。这是EC发给南桥的IOPWRBTN#信号。一般经一个反接的二极管。。如果二极管不坏。。南桥是不会拉低这个信号的。。。如果是广达板。建议查一下3。3VS5。。。和IO的周边工作条件。注意一下有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