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60 E200 V32 不上电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0-05-18):
型号是 Y160 板号是S485L MB  得知 此型号 和 E200 V32 是一样的,

故障表现 有待机 0.03 开关板 只有2.8V  触发 有跳变,但没反应, 测1772  1脚DCIN 没电压,  1632 22脚也没电压,  查过基地上的资料得知此板 待机无 3.3  5v  , 电源接口加焊过,电压能经过 电感,可以进来, 电源板接口也加焊过, LPC47N267  IO 也加焊过,故障还是依旧,不知要从何 查起?   有修过 Y160 E200 V32 的朋友给点意见

经过 仔细观察 终于在CPU 风扇底下 发现了 几条明线 有些腐浊 了, 每一根线测过去 果然 CN6 接口第26pin ,pows wo已经断了, 飞了一根线 到 D3 管, 上电,触发, 跑码,进系统...ok!

此机器不是 M 电压 为此没有3V 5V 待机,我也弄了半天 还以为 DCin 出问题了...

在这里感谢下 几位 热心的朋友

网友:
1632 22pin 都没有电压 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之前有点经验!不过电路元件不懂的!
不上电好像CPU那个四方芯片虚焊!加热看看!
我之前看到师傅也是弄这个地方的!

网友:
不会吧,这种机器待机应该有3,5V的。你就修主供电这部分吧,1632的22脚主供电都没有

网友:
这机器是待机是没三五伏,保护隔离有问题啦!基地有图纸,你下了查一下啊!

网友:
顺着图纸,从22#开始往前找,只要找到一个故障点,就可以顺藤摸瓜.......

网友:
先看下保护隔离电路吧!!电压没过来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分析, 故障已修复

网友:
这种板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的,老是喜欢爱断那里的线,引发不上电,拉一条线后,便一切正常,我遇到过几台了。都是同一个问题,直接飞线就OK了。

网友:
貌似 通病,我第一次修到。。。 修了好久。。

网友:
修复的结果呢

网友:
开机首先检测的就待机电压,作为芯片级维修最基本的套路要掌握好

网友:
真是通病来的。我上次有一台就是没有找到飞线。。。结果修不好,,,今天这台可修好了,谢谢分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他接口氧化了!

网友:
修过昭阳V32,,开关板上没电压,风扇下面有线断了。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这个机器和其他几个这个板型的,就是风扇下面的线爱断

网友:
每次都得仔细点,以后的注意!观察完在修

网友:
这是通病 还是第一次遇到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来是开关回路断线了,那1632的22pin是应该有主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