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IDE接口问题?

楼主(2010-05-18):
本人有一台杂牌主板,现在开机后可以检到硬盘,但就是启动不了,显示找不到硬盘一样。系统刚装的,数据线也换过。接光驱也是同样的现像。有时可以有时又不可以,两个IDE接口都是这样。我怀疑是主板的问题。以前就有这样的问题,现在比较频繁。请高手指点如何下手。
电脑

网友:
南桥冷焊了,加焊下南桥就行了

网友:
排除法 先换线 再在其他机器上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看看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看看 IDE边上的 保险电感 有没有坏的

网友:
检查电源12V供电

网友:
thelsl
查看线路上相关的排容排阻 电容电阻

网友:
有时候可以用 主板应该没什么问题 多数在硬盘 系统问题

网友:
试一下BIOS里IDE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