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4声均匀报警

楼主(2010-05-18):
IBM X40 4声均匀报警。诊断卡跑C2。北桥换了还是一样。求助打伙了!!
求助

网友:
四声报警应该是内存吧!内存槽和排阻看看啊!不行加焊一下南桥试试,sm总线出问题也会不过内存的

网友:
像是内存这块,加焊下内存槽,换换内存,忘记是否有板载内存了,有的话,把板载内存也焊焊,或者拔掉

网友:
内存问题。看内存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北桥与内存的线路是否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