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太低

楼主(2010-05-18):
请教给为前辈     我主板是Intel芯片组主板的   可以开机  但复位电压就0.7V   CPU不工作  这问题从哪儿开始下手修啊

网友:
cpu不工作,要先从供电查起,说不定你修完供电后,其它的也跟着正常了

网友:
你说的是台试机主板吧,有的台试机主板的复位电压只有0.7伏,建议先测量各点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12v对地阻值,检查场管有没有损坏,电源ic是否正常。

网友:
仔细开一看卡米拉

逸风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板?

网友:
建议去查上管下管电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电源IC 主要就是去查供电

网友:
1;先查各供电点是否输出正常
2:你说的复位低是哪个复位低?PCI复位还是CPU复位?、

网友:
先查各路供电,内存量上拉电阻,桥供电、FSB前端供电,CPU电感是否正常,如果都没问题量时钟是否正常主要是供电电感和谐振电容时钟也正常了一般就会出来三路复位信号,IDE第一脚,PCIA15,BISO第二脚,可以判断是全无复位还是莫一路没有,看了月饼老师的帖子总结了一下大概自己理解的思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CPU也会没有电压的。仔细查一下全板的供电

网友:
有的板会只有0.7v  你那板我没有修过   应该是低了点   要看看时钟 供电一定要正常
  你先要确定主复位偏低不   量南北桥之间的AD线
  南北桥 坏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我上CPU假负载测其核心电压正常  这是不是就跟cpu供电没关系了   2# 凝海

网友:
不一定.假负载跟装真U是有区别的.你测查的是CPURST#这个复位信号吗?
这个信号是北桥送给CPU的.

网友:
看了你们的回复  我差了一下 ATX对地正常  北桥AD线也正常  还有 我想请问一下   那些内存供电 和显卡及PCI 供电不正常 会影响到cpu复位电压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什么时候都要围绕这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