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30换了个全新2010版 G86-631-A2显卡换了个全新2010版 G86-631-A2显卡3天后蓝屏

楼主(2010-05-18):
小弟前几天给人 一台戴尔1330机器换了个全新2010版 G86-631-A2显卡(之前是显卡花屏了 客户要求换)  换了后测试一切都没问题  客户拿走后3天 就来了 出了个怪现象 :他说开始是进到XP滚动条那里蓝屏 怎么也进不去 但拿我这看时 出现戴尔LOGO画面 自检滚条快完的时候就会自动断电了 再开 还是一样 有时又能过完 但进不到10秒钟也会断电 进BIOS也一样  看坛里帖子 见一人 干净清洗散热架 就OK了 仔细擦洗了 N遍  还是一样  求助啊!!!  应该不会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显卡出问题了吧 (一个新显卡很贵呀)    准备换个拆机的上去试试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DELL 好多的机器 放完电后 如果用XP的话要改BIOS里面的IDE类型的

网友:
除了显卡可能外,cpu和桥,显卡的供电也有可能,加焊一下相关芯片

网友:
清洗下显卡下的助焊剂

网友:
下午准备 拆显卡了

网友:
蓝屏是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显卡重做一下。修好最好控制好温度

网友:
肯定是你显卡没有做好啊

网友:
该一下bios或从装系统

网友:
显卡的 问题多点吧

网友:
换了个拆机的上去 就OK了  大家觉得是我的芯片有问题 还是怎么呢   原来那个新买芯片拆了装 装了拆 试了2次  都不行  最后换个解决了  哎  芯片假呀………………

网友:
你换过新显卡有没有重新刷一个最新的BIOS呢

网友:
蓝屏报错代码是什么,跟显卡关系不大。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一般是最难搞的,要先看看哪路电压先没有的,沿这个查

网友:
最凡人的就是换了全新的显卡还出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 解决了  重新换了个全新 G86-630-A2    不过大家觉得会不会631不和这个机器不兼容呢  有待求证!

网友:
我都是换测试过良品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