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故障万用法- -!

楼主(2010-05-18):
这几天碰到5台机器都是黑屏的,没报警,自检过,本来想跑诊断卡的,可师傅叫我把鼠标键盘,电源插头拔掉,再插回去,开机!竟然全好了- -!这是啥原因呢- -!黑屏啥时候跟鼠标键盘扯上关系了,师傅也说不明白,他就知道这样能弄好......求解原因......
黑屏

网友:
拔电源插头的方法经常用,实际上就等于放静电了。
联想售后经常叫客户拔掉电源,按电源开关几次通电再试。估计也是这一说吧

网友:
好像有些被雷击了以后,这样也可以点亮的。

网友:
估计还是有不良的地方,黑屏多数是显卡与主板信号部分不良

网友:
还是主板的部分信号不良,或者供电滤波不良造成干扰。

网友:
虽然不理解,还是作为经验记下了。

网友:
叫你释放静电

网友(2010-06-26):
这招还不如擦擦内存和显卡来的实际,也不容易很快返修。

网友:
释放静电 什么时候跟拔鼠标键盘有关系啊? 请指教

网友:
释放静电应该是接地吧,拔一下插头就能放电?

网友:
学到一点········

网友:
主板和电源有漏电也可以的

网友:
很少用这招,记下了

网友(2010-07-26):
不解,求高人点化!

网友:
啥叫放电?

网友:
学习了 我们店里的师傅经常也是这样 有些就是经验 讲不通为什么的 学习了就好

网友:
嗯,在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刚开始不管怎样都开不起,拔电之后就能开,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下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求解原因......

网友:
主板 内存 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比较多

网友:
那你插回去不是又黑了? 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
不会把,五台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奇怪的经验,但标题叫万用法估计不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