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T30进水后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10-05-18):
有台同方T30的机器,原来是键盘进水,烘干键盘及主板后,经常出现不开机,每次烘干主板就能用一段时间,但一遇到阴雨天就故障重现。

现在出现开机后无显示,笔记本诊断卡代码22,测量VCORE、3.3v 5v 2.5v1.5v等均正常

有经验的朋友支个招。

网友:
换南桥,多半为南桥上次进水氧化了。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KBC试下,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进水范围太多 一般修好不稳定啊

网友:
进水的有的难搞

网友:
感谢各位的关注!
重做SB搞定!!
(拆下后,内部还有糖水的残渣!)

网友:
不错 一般进水的机器很难修复的 很多是电路板腐蚀掉了

网友:
楼主真不错,还知道是糖水。哈哈。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不好弄的  我一半都要先烤干在修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最怕的就是 近到桥里看是从外边看不到的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太好搞。一般易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