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的AM2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5-18):
一块杂牌的AM2主板怪问题
主板, 主板
是这么个问题 ,直接点开关键不显示跑D0,然后点下重启键就能跑码了,可以正常显示了
测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加焊桥 OK了

网友:
加焊的哪个桥?

网友:
加焊南桥,或者开机门电路

网友:
是不是NV的桥呀。NV的桥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是的这样的板一般都是芯片的问题,用风枪加焊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