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a761液晶电源板电压输出偏高

楼主(2010-05-18):
hpc la761电源板不带负载电压正常,只要一插上驱动板12v就变成15.9v了,5变成4.3v.那位大虾给点思路

网友:
就是驱动板的事,相信我

网友:
驱动板12v就变成15.9v了,查12V输出有没有通过什么元件到光耦,重点查12V过流电阻。不过话说回来15.9V是正常的。5变成4.3v也是正常。如果不显示你在发帖。

网友:
现在就是不显示。应该是高压板16保护了。不工作。因为我换了个通用高压板都不行

网友:
还有个现象就是用电源板的5v。然后用可调电源的12v给高压板点了。图像正常

网友:
12V和5V输出有没有通过什么元件到光耦,像电阻电容一类的材料

网友:
有电阻,你可以测一下

网友:
有个1001的电阻

网友:
用PC机的12V与5V接到板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