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偏高(已解决)

楼主(2010-05-18):
机型:清华同方TFT19W80PS
电源板:715G2538-7-LEG  电源IC:EA1530A
故障:不开机,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5V正常,12V没有。经检查,12V的整流管(SB10100)一组短路,主变压器初级10欧(100)的贴片电阻断路。断开通往高压板的12V供电,把整流管和10欧电阻换新,输出电压5V变成7V,12V变成22V。换IC EA1530A,光耦,431,输出电压依旧22V和7V。仔细检查电源部分所有电阻,二极管,没明显异常,电容都没鼓包。本人刚学维修,经验不足,希望高手指导下,不甚感激,谢谢!!

  后来冒险把高压板的电源连起来,快速测试电压,12V变成15V,5V正常,应该在安全范围之内。连接显示屏,一切正常。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不接负载输出电压如此高,连接负载就正常。

网友:
你是不是测得是空载电压,为了保险起见,可以找两个灯泡试试,如果电压还是不能下降,查12v或5v到光耦的电阻电容。

网友:
光耦和431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