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通病求助,高手进

楼主(2010-05-18):
2台 dell 640m 故障 一样,用了几天 就不能开机,用电池和 适配器都一样,就是开机灯亮5秒,就熄灭,coms 放电 几次就 可以了开机,使用正常,过几天又不行了,不管单上电池和 单适配器一样,都是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放coms 电池 可以; ,有时加焊 ec 也可以

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保护起来了???

*****************************************
发现用电吹风吹 两个 EC 也可以开,,芯片加焊过,肯定没有虚,,到底要怎么办,3天2头 让客户跑回来也不好吧

网友:
在线等,等着救命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把南桥回流一下

网友:
电池还有没有电。?

网友:
我也在碰到这个问题 修好说一声哦

网友:
南桥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等高手。

网友:
重做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呢....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换个南桥的晶振试试吧

网友:
也有遇到这种问题,就是热机可以开机。  很大一部分跟南桥,晶振有管。

网友:
这样的我感觉和电容有关系,修过T30电容坏的,也是加温一下主板就能用,主板凉了就不行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我比较赞成电容不好一说的 因为你一热就可以开机    特别是要注意EC边上的电容    在就是看下REST脚的电容

网友:
EC和南桥的晶振看一下。示波器打一下看看。会有收获的

网友:
兄弟该先看看机器电压起来了没,估计是SUS_on的电压没起来。DELL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有时序可言

网友:
这样的问题估计是南桥跟电容的问题多,有结果了发上来。

网友:
先加南桥 不行 换个试试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受潮或是清洗时有清洗剂流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