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雷X800XL 128M 256B 玩游戏就花屏

楼主(2010-05-18):
型号:MS狂雷X800XL128M256B
故障:进系统都正常,玩游戏或运行大型的程序就花屏。

网友:
加焊gpu试一下

网友:
考虑电容  供电管~~

网友:
X800散热比较大,注意一下风扇

网友:
加焊了主芯片还是一样啊,有五块一样的,一块是供电问题搞定了,其他四块多这样。 2# 郭明

网友:
为什么要先加焊GPU?
不解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X800XL,开机就有一点点的雪花点,进系统正常,但是进游戏雪花点就开始多起来了,会横向移动的,而且没过一分种就死机了,电容这里温度比较高,没有超频风扇也是正常的,电容没有爆浆,怎么办啊?换电容吗?看看都好的啊!还是换场管10NO3?还是加焊一下GPU?

网友:
同样故障有一块 双敏 ATI X1650,看电影一个小时都没事,运行 3D MARK 01 3-5分钟就花屏定格死机,才几个零零碎碎的花点而已。求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7# 1176050288 量下显存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我有两块这种问题的都是数据线所连的排阻有虚焊引起的。

网友:
6# 乐天 动不动就加焊GPU确实不行,另外四块后来多找到原因了,有两块是显存数据线所连的排阻有虚焊引起的。另外两块开机特别花,是显存1.8v供电末端的小电感击穿了,显存供电部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