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 LINK交换机的电源带不起负载,求助,急啊,高手们进

楼主(2010-05-18):
昨天网吧送来两个交换机,一个华为的,一个TP LINK。TP LINK的交换机电源不接负载是5V,接上负载就1。5V到4。5V跳变。交换机不能工作。此电源是一个4脚的开关管,型号是1M0365R,自带芯片的吧。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高手们解答,网吧等着要。。。。。。

网友:
把电源开关管换了,5V滤波电源换了
如果还不行就改个5V电源进去吧

网友:
算了,搞好一台,没搞好那台,他不修了,他说拿到成都修,郁闷

网友:
交换机都有整套的电源板换的。。。。修不来就换。。。。一般开关管的事情了

网友:
保护了吧?看下电流保护电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