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冷机开不了

楼主(2010-05-18):
我有一台电脑本来是显卡的问题,本来是加电不开机,后来做了显卡,好了。装测试也没有问题,然后客户拿回家了,第二天就又来了,说开不了机了,我按了一下开关,确实没有反应,后来我把电池拿下来了,用万能电源可以开机了,我又把电池放上去了,同样可以开机,可放了一会又开不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们分析一下,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桥冷焊,加焊下

网友:
看看RTC? 描述太少不好说

网友:
加焊南桥或io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南桥虚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了  加焊试试!

网友:
我建议放入烤箱2个 小时,温度120

网友:
估计是热胀冷缩问题哦 以前遇到过 冷机开 花屏 用热了就好了 怎 用都不花 只要冷了就花  BGA 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哦

网友:
待机触发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