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 开机不显 电流跳变正常

楼主(2010-05-18):
康柏M2000 开机不显 拆机测试 居然可以点亮 反复iqidong也正常
就装起来测试 拷机一天也没事
就给客户了
今天又来了 开机电流跳了3次 不显 拆下电池再触发 还是不显
又点了几次 又好了
反复重启 也没问题 郁闷中
重启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机器 估计显卡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南桥问题的

网友:
压着显卡开机 看看能亮不?
要是能亮的话 就干显卡吧!

网友:
一般还是桥虚了,要好好查一番了

网友:
加热下南桥

网友:
显卡问题,该机好像是集成显卡吧,应该是NB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槽虚焊?

网友:
个人觉的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记忆中我以前也修到过一台故障类似,起先做的北桥,无果,后来加焊南桥解决的问题

网友:
M2000是不是AMDCPU的那种,那就要小心座子喔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虚了,要细查了,

网友:
跳3次 显卡 没过

网友:
如果正常示试了就不大好查.建议楼主机器先不要给客户留时间自己跑跑3D,内存测下.用几天再说.

网友:
你还是看看显卡吧友可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