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bios壞的機率高嗎

楼主(2010-05-18):
請問一下bios壞的機率高嗎
有一片顯卡  ,除錯卡會卡在 "25"位置 ,所以想試刷bios看看
bios壞,是否就是用正常可開的卡強制更新 bios,再焊回去壞卡呢?
還有其他方法嗎?

請大家賜教了

网友:
不是太高,应该是很少

网友:
不是很高,一般都是人为造成的损坏比较高

网友:
我有次加焊显卡,下面有预热的那种,BIOS在下面,做完后上机测,诊断卡跑到26后直接跑2D,正常应该是中间有2B,蜂鸣器既没有一长两短报警,也没有滴的一声,我刷完BIOS后就好了,所以BIOS离GPU很近的话采取点隔热措施比较好

网友:
不多  杂牌显卡出现BIOS坏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