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 3000 键盘

楼主(2010-05-18):
HP DV3000的
笔记本
, 机器点得亮,就是键盘上面(34 er df cv)几个键没有办法用,换过新的键盘也是一样, 拆过机器,看到IO好像被浸过水, 用洗板水洗一下然后加焊一下,还是不行. 是不是这个IO换了.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有没有人稿过的啦。。
笔记本

网友:
IO管理着键盘的,又称KBC,可以尝试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啊

网友:
还有看看io去键盘接口有断线没

网友:
一般换个IO就好

网友:
先量一量键盘的线的对地阻抗,看正常否,都一样大的。也有可能空焊了。排除简单的再去换键盘

网友:
换个IO一般会好,当然先查一下I0有没有引脚断了,

网友:
应该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
先查IO跟KB的线路是否有断线,如果正常.则更换IO,

网友:
检查键盘线接口是否腐蚀断线及穿孔线断。尝试更换I/O

网友:
做个系统吧 先排除软件

网友:
先量一下键盘接口每个脚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线没有短线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你要不就把它拆下来 从新焊上看看 不行就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