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15p duo主板不跑码触发后诊断卡lint1灯灭

楼主(2010-05-18):
一块技嘉915主板用带灯诊断卡(775针)不开机时全亮,触发后lint1灯灭不跑码,测电压,时钟,复位,pg都正常。短接复位键cpu无复位,但诊断卡上的lint0有反应,因是新手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告知,

网友:
小弟也是新手,无复位先修复位.

网友:
刷bios,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我只想告诉你一点.
CPU的复位是北桥转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