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跑oo

楼主(2010-05-18):
笔记本开机跑00,cpu有供电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先看CPU RST#.......

网友:
请问楼主自己查过什么电压或信号?

网友:
是我的话,CPU有复位,那第二步考虑BIOS,第三步全面检查各时钟和电压,最后才考虑桥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本,问题要说清楚

网友:
复位 时钟 电压多正常,是南桥还是北桥问题呢,cpu不过是北桥坏的多还是南桥坏的多啊。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一个SONY的小本,也是跑00.南北桥,CPU都换了还是不行。没找到BIOS就此放弃

网友:
都正常的话,测北桥的对地阻值,最后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