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256内存条死机啊

楼主(2010-05-18):
我有威刚256内存条能开机,就是引导到主板LOG界面的时候就不动了。再按什么键也没有反应了。
是不是有一个内存颗粒坏了吗。怎么能找出来呢。谢谢了先。
内存颗粒
主板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内存坏了,要是用软件检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