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neo2-P 诊断卡不跑码显示no-cpu

楼主(2010-05-18):
MSI 865Pe NEO2-p  主板整板清洁,外观无电容鼓包,漏液,通电,不启动,诊断卡显示N0-CPU,通电几分钟,通过触摸发现,北桥极烫,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1.49V,时钟0.43V,VCCA1.49V,PG信号1.49v ,复位1.49V,内存主供电2.63V。
   在线求维修方法?北桥短路?更换?如何替换?

网友:
先看看北桥的供电有没有先.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供电,测试点位在哪?

网友:
测一下北桥供电管是否发烫,输出是否正常。位置一般在北桥附近
如果北桥巨烫
基本可以认定北桥坏
桥坏并不一定会使供电拉低

网友:
修到过这种板,北桥挂的很多

网友:
北桥替换原则有哪些?
如何替换?

网友:
北桥坏了 还修啊 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