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铜丝搪锡

楼主(2010-05-18):
修理耳机,鼠标,键盘的过程中,数据线剪断用火机烫后,需要搪锡才容易焊接,铜丝冒似很难上锡.......求解,谢谢

网友:
铜丝不是不好上锡,而是因为铜丝上表面有氧化物,造成铜丝不好上锡,
我一般都是用刀片轻轻把铜丝表面的氧化物刮去在上锡。

网友:
用砂纸打磨后用松香就行了

网友:
原来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过,后来慢慢的就琢磨出来了,上面说的方法都可行,还有用好的工具和合适的材料也是维修的关键。我用那种焊宝,根本不用刀片刮什么的,直接把铜线上蘸上焊宝,让后再上锡,很容易就上锡了。对了,锡丝虽然是基本材料,但一定要用好点的。我从基地买的锡丝,真的好用!

网友:
一不小心又进步了- -!

网友:
我也是买的基地的焊宝和焊锡丝,还没到货,看看效果如何,做维修工具太重要了!

网友:
普通的焊锡膏沾一点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确实呀 曾经自己也一样犯这个错误 但是经过多次的练习终于问题被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较简单---呵呵,大家都说了,你照做就好了

网友:
很简单,那么细的铜丝不能烧的,烧氧化了不好弄,直接吧烙铁烧好先把皮烫下来,再烫拉铜丝,几下就看见铜丝光亮了,就可以焊锡,我一直这样做的,很好。不管多细的铜丝都没问题,不会伤铜丝。

网友:
耳机的铜线是有绝缘漆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你给烙铁上点锡然后把线放上去一会自动就会上锡,这个也是几天前修自己的耳机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