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EV.A00主板开机几秒后断电,可以显示

楼主(2010-05-18):
今天修到一块DELL REV.A00主板,刚开始不亮,后加焊IO后可以显示,但刚一显示LOGO界面后就断电,再按开关怎么都开不了机,只有重新插下电源,而且都是自动开机.
      请问高手这是不是DELL主板的通病啊,记得上次就修到一块一样的主板开机不跑码,也是加电几秒后就断电,再按开关也加不上电,只有重新插电源
    都是因特尔原装板,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技术小组来帮帮忙吧

网友:
开关针电压多少V?查一下绿线的线路

网友:
dell 扳子 intel代工的  开机 他过LOGO 界面 会断电 你别动 他自己 会 重新加电的  就是在第一次 接上电源以后 回这样  你正常短接开关排针 关机 以后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自动触发 很不很关机
  不能关机时 是南桥没有把发给io的持续3.3v的电压没有收回去
   0  有可能坏的地方时 南桥  IO  和连接ATX14脚的线路中的元器件

网友:
4# 联成科技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等了好长时间他都不会再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可能是IO 有问题了

DELL 的扳子 这几天我们修的多 基本上都这个问题
要么不加电 晶镇不起阵  我们用风枪 吹吹那 晶镇就 好了。

网友:
那用风枪吹吹就好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换晶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 风枪吹吹 晶振 是针对他不加电的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维修的dell板子上的晶振 都是哪个4个脚的 换也是用别的dell板子上去下的换。

你这个问题 你可以尝试更换下IO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IO换了,还是一样,开关针电压3.3V.绿线电压一插上电源就被拉到0.4左右,过五秒以后就会回到5V,手里还有一块一样的板子,绿线也是一插上电源就被拉到0.4,但过好久也不会回到5V,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关针3.3V接地的话,该主板不会加电,绿线5V也不会被拉低

网友:
技术小组来帮忙分析一下吧,遇到过好几次这种问题了,都没搞定,这种板子又难找,不甘心啊

网友:
遇到档LOGO的比较多
到了LOGO断电的比较少见

如果是开机电路的问题,无非是IO南桥,以其绿线出来接的原件
最好把主板的型号,IO的型号贴上来

网友:
供电不良吧,看电流变化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cmos放电试吧,有时就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多是南桥供电偏低,查开机针电压同COMS跳线电压,多是这两个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南桥电压1.53,开机是有点热,开关针电压3.3.    图可能看不太清,手机拍的,
南桥 NH82801FB     IO    SMSC  SCH5504-NS
   主板型号就个  DELL REV.A00      再有一个E210882     可能就是这个型号吧

网友:
晶振到其他的板子上拆个下来就好了 每个板子都有的

网友:
用风枪加焊晶振,还能用?

网友:
把它装好应该就好了,检测什么东西呢吧。、

网友:
晶振我换过了,南桥边上的32.768,   还换过电源IC  ADP3188      都不管用啊,  我也装进机箱了,硬盘风扇都插好了,还是那样,一出画面就断电了

网友:
我修过IBM主机类是故障 我把cpu供电电路的件全换了才好的

网友:
装进机箱试过好几次了,.全部都接好以后还是一样,显示器灯一变就断电了,再开机就开不了了,只有重插电源,然后自动开机,然后又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可能是IO 有问题了

DELL 的扳子 这几天我们修的多 基本上都这个问题
要么不加电 晶镇不起阵  我们用风枪 吹吹那 晶镇就 好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晶振不起振,又不是虚焊没收到电压

网友:
都装进机箱里,所有线都插好,也不行,晶振都换过了,  手里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都是原位代换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