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定影热敏电阻怎么判断好坏呢?

楼主(2010-05-18):
定影 热敏 电阻怎么判断好坏呢?
hp1020 可以打印定影不加热  陶瓷片看上去没什么损伤(陶瓷片不知道可不可以测量的?)  感觉热敏电阻不好 不知道怎么判断呢
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热敏电阻好像要加热测阻值的吧......一般我就直接换了- -!

网友:
可以测量的。电热丝阻值是200欧母。热敏电阻是400K欧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哦  谢谢

网友:
可以测量的。我量电热丝阻值是<200欧母。热敏电阻是400多K欧母。

网友:
这样啊,我原来有一只,试着测一下看好不好?

网友:
我一般判断热敏电阻是用烟头的:把万用表打到相对应的欧母档位.两表笔接热敏电阻两脚.用烟头接近电阻.如阻值有改变(变小或变大)证明热敏电阻是好的...

网友:
定不住影。还有一个地方要查一下。就是那个恒温器。

网友:
恒温器,是在哪里呀

网友:
视机器不同而不同     你用嘴给他哈气   看它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这里面只有温度保险
   可能陶瓷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