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V重启不亮机

楼主(2010-05-18):
一块AOPEN 865GV主板,第一次开机运行系统正常。但重新启动就不亮机了。刷BIOS可以解决吗

网友:
最好先不要刷BIOS把硬件和其他东西的可能性排除一下在说吧

网友:
一般刷BIOS可解决的

网友:
这个故障我还没处理过,不过我觉得不是BIOS,因为第一次可以正常的

网友:
把POST卡插上,重启无显的时候跑什么代码。维修不是猜迷.....

网友:
楼上正解   问问题要告诉别人是什么问题  笼统的说只能得不到答案

网友:
说详细点啊。

网友:
重启后不工作  多是没了复位  先查IO  后加焊南桥

网友:
刷BIOS很少能解决这种故障。

网友:
同意     10#说法~~   先查IO  后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