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白屏

楼主(2010-05-18):
三星19寸,开机白屏,视放芯片换了无数,无果 ,电压都正常,没头序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给个信号看显示不?修过长城遇到过,是修好后白屏,给了个信号显示正常

网友:
你换的是末级视放吧,把小信号处理芯片也换了看看。

网友:
视放电源电压是?三枪阴极电压?加速极电压?G1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测电压正常吗?如果电压正常三基色信号也进来了 可以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不接信号有方框出来吗?对比度打到几?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看看信号断在那里,可以查查信号耦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