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正待机电流?

楼主(2010-05-18):
如题,以前接到一台方正机器,待机0.3几,根据其它机器对比,偏高,可能有短路。但开关机一切正常,只是加了一根内存。故没有做进一步测试。现又接了一台,初始故障为加电无显,进液比较严重,更换南北桥,现在开机正常有显。在不接屏的时候,待机为0.15,接上屏后,待机为0.24左右,难道方正的机器待机都这样高吗?兄弟们有遇到不?这样的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没有异常就是正常

网友:
我记得 方正的机器的待机 一般在0.03A到0.06A之间  这么高的电流 头一次见

网友:
待机电流是有点高了

网友:
型号为R621G,哪个手边有此机器的麻烦确认下,不然这样修下去,心里没底啊,后面会整死人的,嘿嘿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如果没看错待机0.3,那就高了很多,一般就0.03

网友:
不用说,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高的待机肯定不正常,你还是查查吧,等会冒烟了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没看错待机0.3,那就高了很多,仔细看看

网友:
今天装好机测试,再关机后,再开待机为0.01.再也没有出现0.3的待机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