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7060CFee加电无显?

楼主(2010-05-18):
手边有台7060Fee的机器,加电无显,没有cpu电压,开机可以触发,触发的瞬间电流可以到0.75,然后马上跳到0.36左右。更换cpu供电芯片max1711无用。请问兄弟们可以对照哪种机器的图纸来维修?依据此现象还有维修的价值不?如想以此机器练手应该遵循怎要的思路?麻烦了

网友:
开机掉电,你也可以量下有哪些电压没出来,或者是哪里有短路的吧?

网友:
说实话,我现在哪些电压跟哪些芯片供电,都还没完全搞清楚,板子间的设计不一样,郁闷......

网友:
没图纸就对着公共点测量看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我一般测大感,没有图纸,怎么判断公共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