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镭风X550 CF黄金版 128M运行3D黑屏死机?

楼主(2010-05-18):
不花屏可以正常进系统,驱动也能装上去,就是不能运行3D,运行一半时显示器就黑屏了,有时黑屏后还死机,用R3软件测了全部通过。测GPU电压1。3V  ,显存电压2。5V,提取BIOS后把GPU和显存的频率降低了,刷进去也还是一样故障,现在不知怎么修了,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刷BOSS,估计没问题

网友:
你换个大一点风扇的试一下呀!

网友:
考桥吧,八成为桥虚

网友:
电容换掉如果还是不行,这种故障很有可能是GPU不良引起

网友:
感觉为3D死机,黑屏大多数为GPU空焊,以前碰到这个问题加焊GPU,大部分能好,找不出问题的话建议加焊试下。

网友:
今天早上拿显卡在测一下3D,看黑屏时GPU和显存的电压可正常,这次3D是完全跑过去了4883分。但是过一会又黑屏了,电容上标有1000    6A是不是1000UF  6。3V意思?

网友:
这个显卡现在又好了运行了1个小时也没有黑屏,现在还在运行,有点搞不董

网友:
我看也是GPU的事呀 一用GPU都然了 然后就不正常

网友:
gpu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