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80 系列问题

楼主(2010-05-18):
现有一台宏基3280的笔记本,在ACER  LOGO界面停留时间比较长,过后显示没有找到系统。
进PE系统后开始有桌面,并伴有闪屏。闪两下之后就黑屏,但是有微弱的背光闪动。不过按住CTRL 进小系统可以正常,看不到硬盘。
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啊?
望各位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回答你的,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就硬盘或显卡问题哟

网友:
象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先重装个系统或换个硬盘试下,不行再做南桥

网友:
你的硬盘是好的吗,先换一些配件再说吧,实在不行,再动桥吧

网友:
换一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不行就做南桥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再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