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3S 754板 内存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0-05-18):
内存供电部分发烫,内存供电由83310、1117、15N03H组成,拆掉以上3个元件,15N03 D极对地短路,应如何维修

网友:
看一下D极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
具体电阻是多少
NV的桥供电点的电阻是比较低的,不要认为二极管档响就是短路

还有就是LS所讲测一下内存电压
这个点短路,一般桥的问题居多,NF3的单桥本就容易坏,可以摸摸桥是否很烫

网友:
内存供电 基本上都是 3.3 或 红 5v
也有 1117给的
你量D 输入端对地    。。 你看下电源接口 是3.3对地还是5对地
如果1117对地 那桥估计挂了

网友:
1117 pin2对地电阻只有1.2欧,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