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网卡能识别,安装正常,插网线没反映,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0-05-18):
主板集成网卡,能找到安装好驱动,插网线没反映,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网卡芯片有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拔掉灯还亮嘛
不如插张独立的试下看看了

网友:
接口与芯片之间是否有断线,出现这种故障都测过什么了?

网友:
线没断,就是不知从哪查起,本本主板

网友:
这个我有经验``你把网卡的速度100M改成10M就可以了

网友:
装个驱动试下

网友:
网桥换过看看,

网友:
接口 网桥

网友:
接口外围的电阻阻值变大也会认不到网卡的

楼主的网卡是百兆不是千兆

网友:
网卡IC坏,换网卡IC

网友:
雷击外加网卡。

网友:
有点经验,原先用百M的交换机,电脑使用正常,后换了千M的交换机,就连接不了的打红X,主板是升技F-19OHD ,最后再接了个百M出来

网友:
换网卡芯片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