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无安全芯片主板跑到87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8):
如题 放上有安全芯片的1394小板跑85

网友:
可以刷下BIOS,免安全芯片的

网友:
明显不过北桥,加焊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一般可以好

网友:
是安全芯片没装好吧

网友:
85 应该是安全芯片。

网友:
感觉还是安全芯片报错啊,重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直接找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再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也认为是北桥问题

网友:
87很难讲,内存不过

网友:
没安装安全芯片小卡, 开机87

网友:
四灯诊断卡跑87,85 就是安全芯片不过,安全芯片跟BIOS是一一对应的,!!!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下U38有没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