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 解密求助!!!!

楼主(2010-05-18):
DELL D520 BIOS 解密,求助。 BIOS 刷过了,但是还有密码,我不知道在哪里了。知道的大哥告诉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DELL的密码一般在KBC里,没法刷,只有找个一样的板换个看!

网友:
拨COMS电池 不行就换密码芯片 24开头的 你找下有没有

网友:
CMOS 电池, BIOS 芯片,码片,KBC , 按顺序来

网友:
吧bios和5004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三楼的不要误导人吧,这个机器肯定是KBC里面,要找一样的板子换才行

网友:
在键盘芯片里 比较麻烦

网友:
那个是KBC 我不知道是那个哦 能具体的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
I/O里的密码没办法破的,只有换的

网友:
密码在I/O中,换IO

网友:
换SMSC MEC5004,就在PC card下面。

网友:
晕,那么多意见,到底是哪个,看的我一头雾水,还不如不看呢!

网友:
我确定的说是在I/O里面

网友:
楼上的高手太多啦,到底谁说胡对啊

网友:
把COMS电池装上,看看还有没有密码,看看你的C电池有电没,我解过华硕的,也是刷过后仍有密码,装上BIOS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