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L4S5M/DX+主板声卡驱动装上也没有声音。

楼主(2010-05-18):
这是一台老方正电脑,重新装的系统,没有原机驱动盘,从网上下的驱动几个都是如此,右下角小喇叭也出来了,就是没有声音,下的官方网站的也是如此,ghost版系统也换过,就是没声音,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还是驱动不对吗?多谢。

网友:
官网下的驱动也不行,估计是声卡硬件坏了,可以加一块独立声卡,我这里二手的去拿货也就5元,收客户30~50的费用帮调试好.

网友(2010-06-26):
把前置声卡跳线帽 跳上试试

网友:
对 品牌机需要前置声卡帽  就是把型号返回到后置输出  我记得是缺角的前后两排要分别短接

网友:
看下板子上的芯片型号,再装对应的驱动。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的声卡芯片,然后手动下载驱动安装,一般都可以解决,常见智能安装声卡驱动常有RTL和AD声卡驱动相互识别错误的情况出现。如果还不行,就是声卡芯片坏了,安装个PCI声卡解决。

网友:
还是先看看跳线吧  一般品牌机的跳线多少区别于公版

网上查询此主板大多采用CMI9738声卡  但是批次不同 芯片也未必相同 具体情况要看EVEREST检测结果来定啦(其实声卡芯片在主板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2010-09-07):
今天才碰到过这板子,如果驱动装了,也看到小喇叭了,那就看看主板上声卡跳线有没有插上,没有跳线的话,( :.::: ) 从左往右,插第一排和第三排,也就是隔着单针的两边插上就OK了

02 03年的板子了,533FSB USB2.0 ATA133 dx+ 南桥是962且步进是B0的话还支持HT 当时INTEL845GE.PE劲敌啊

网友:
驱动装了,小喇叭有了
跳线插了么?  看→  :.:::   左至右 插1排和3排 也就是隔着单针的两个插上 OK

网友:
正解 一般这样既可排除